[技术问答] 是不是IO有个总的驱动电流限制?

楼主(2022-07-04):
io引脚的总驱动电流限制在哪里查看

另外,复用的引脚,如被用作串口了,还计入到这个限制里么?

网友A:
基本上没怎么关注过这个,在电路设计上养成良好的习惯,这个几乎不用考虑。
看看gpio篇,一般有说这个

网友B:
总电流有要求,在数据手册后面的参数里(所有I/O引脚总电流)

网友C:
是的,有个IO总电流限制

网友D:
好像是多单个的io口吧

网友E:
在电气参数里边应该有的吧

网友F:
是的 应该有这个参数

网友G:
因该是计入限制的

网友H:
有的 复用引脚也要视其功能而定

网友I:
是的 有限制 复用的说不好了

网友J:
基本上看datasheet,有个总的sink, source电流,但gpio拉low的时间,如driver led等等,会比uart, spi, pwm拉地的的还久。

网友K:
数据手册的参数里有介绍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