休眠后,无法再编程了

楼主(2022-07-04):
PIC32mm0064GPM028

网友A:
进入RAM留存模式休眠后?

楼主:
使用的是PICKIT3烧写器

楼主:
提示如下:

擦除中...
擦除器件失败
The MPLAB PICkit 3缺少存储器对象。
目标移除

网友B:
没遇过这个情况,是不是写保护了,然后就废了。

网友C:
不清楚,是不是就这样的。

网友D:
上电重启呢?

网友E:
断电上电试试看。

楼主:
早就试过很多遍了,还是不行

网友F:
stm32如果出现这种情况,可以设定好jlink选项,然后按下复位键,开始下载,jlink刚刚有响应的时候,松开复位键就可以了。

网友G:
pic32mm做了类似的尝试不行。

网友H:
PIC32一直说支持JTAG,一直也没见MICROCHIP退出JTAG仿真器,

网友I:
用JATG接口烧写啊

网友J:
一直使用microchip的单片机,唯一的缺点就是仿真器的问题。

网友K:
一个几十块钱的Mplab snap就可以搞定几乎所有microchip的mcu和mpu。

网友L:
复位设置是不是片内复位

网友M:
下载程序也不可以吗

网友N:
功能如此强大吗

网友O:
强制复位也不行吗

网友P:
休眠跟是否可以编程没有关系的吧

网友Q:
留存模式的具体内容是啥

网友R:
是启用了哪种休眠模式呢

网友S(2022-09-10):
是不是写保护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