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
串口丢包

楼主(2022-07-04):
板子上电,或者复位之后,串口先发送了查询指令,但串口收的第一字节会丢。
丢包仅出现在程序启动后第一次收上,接下来所有的收都正常,我也尝试加上延时,没有效果。请问这有可能是什么问题?

网友A:
把串口的rx脚接上电阻,上电後清除rx fifo,可能是输入模式时,一开始是其它信号(noise...)进入硬件中。

网友B:
应该还是程序逻辑处理上有bug

网友C:
整包整包的丢失吗

网友D:
没准备好,加点延迟试试

网友E:
现在的波特率是多少啊

网友F:
每次的第一个字节都会丢吗

网友G:
需要手动进行清除吗

网友H:
这么容易进行干扰的吗

网友I:
需要接多大的上拉电阻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