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NUC980的烧录问题

楼主(2022-07-04):
本人有一个NUC980-IOT开发板,想利用这个板子进行Linux开发,但是在烧录后,充气发现Linux内核好像没有启动,不知道什么原因。本人操作是按照B站的教学视频完成的,网址为:https://www.bilibili.com/video/BV1ap4y1W7Za?spm_id_from=333.999.0.0步骤如下:
(1)make nuvoton_nuc980_iot_defconfig
(2)sudo ./install_nuc980_bsp.sh
(3)make linux-menuconfig,仅操作打开串口1和串口2
(4)make

(5)将以下文件烧录
NUC970_Buildroot-master/output/images/uImage
NUC970_Buildroot-master/output/build/uboot-master/u-boot.bin
NUC970_Buildroot-master/output/build/uboot-master/spl/u-boot-spl.bin
NUC970_Buildroot-master/env.txt

并且按照要求地址上传,电路板重启后,linux内核没有启动,仅显示如下文字:
NUC980 IBR 20180813
Boot from SPI-NAND
DDR-OK
finish SPI dow▒c{
NAND boot!       #S

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,谢谢。

网友A:
官方的文件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官方的文件么?

使用的虚拟机自带的各文件,后来我使用rt-thread自带的boot和uboot,再加上linux的uimage,就可以正常启动了。

网友B:
具体是什么现象呢

网友C:
现在使用的是什么烧录方式呢

网友D:
这些文件的来源是什么呢

网友E:
能判定往下走到哪里了吗

网友F:
资源够系统运行吗

网友G:
自带文件和板子资源有冲突的吗

网友H(2022-08-06):
后来怎么解决的,直接文件替代就好了?

网友I:
解决了就好,做开发的,很正常

网友J:

他不是有烧录软件吗搜索
复制

网友K:
不太理解啊

网友L(2022-11-05):
这个板子可以运行linux吗

网友M:
https://blog.csdn.net/BuBaiDeYongZhe/article/details/125081330

网友N:
参考一下https://blog.51cto.com/u_15294654/3102023

网友:
直接裸机运行不行吗?NUC980有什么问题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