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应用]
波特率提高到38400以上时就会时不时的出现数据丢失

楼主(2022-07-04):
波特率提高到38400以上时就会时不时的出现数据丢失

网友A:
一般用9600

网友B:
不可能,你自发,自收,就算波特率有误差,也不会产生影响。

网友C:
那就是程序逻辑处理有问题,波特率高了,来不及处理。

网友D:
是不是你的txd or rxd上面有电容啊,给滤掉了

网友E:
还有一个可能,你的数据处理不过来了,太快了。

网友F:
串口通讯丢数据与系统时钟选用的电容拉上关系,我还是第一次听说!

楼主:
经过检查发现了问题是晶振焊接的不好,导致晶振起振有问题。

网友G:
不可能呀,115200都好好的,程序有问题吧,或者硬件有问题。

网友H:
第一点的波特率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吗

网友I:
其实这个波特率并不快

网友J:
周围的环境是不是不太好啊

网友K:
晶振不好在低速情况下不体现吗

网友L:
在这种情况下  找到是晶振的问题真的是不容易啊

网友M:
可以介绍一下是如何找到的原因吗  感觉这个故障可是不好排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