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方案]
3.3v短路

楼主(2022-07-04):
板子有问题,

实测3.3V短路
阻抗为零

不能动烙铁,如何定位短路器件

网友A:
这个是不是得逐一排除法

网友B:
万用表逐个点位测量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万用表逐个点位测量。

测不出来的,一定是都短了

网友B:
测不出来就重新做一块,或者检查一下原理图是不是设计的就短路了。

网友D:
首先要量一下裸板是不是有问题

网友E:
只能逐一排查 重点从电容入手。

网友F:
把电源芯片弄下来先

网友G:
把所有怀疑的地方都焊下来

网友H:
一般焊接板子都是一点一点弄

网友I:
为什么不能动烙铁呢

网友J:
想不动板子就查出来 很难

楼主:
主要是一动烙铁,就说不清了,
知道要逐一排除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