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IC®/AVR®/dsPIC®产品]
IO口设置为输出时还能读数据吗?

楼主(2022-07-04):
IO口设置为输出时还能读数据吗?

楼主:
PIC单片机在与I2C器件模拟时序通信时需要单片机发送数据,同时I2C设备也要发送应答信号,当设置单片机的IO口为输出时能否读取数据?

楼主:
例如:
#define        SCL                LATDbits.LATD2
#define         SDA           LATDbits.LATD3

楼主:
发送数据时置位SDA或清零SDA,当需要读取应答信号时能否把SDA的值赋给一个变量?

网友A:
这个在需要读入时,要切换到输入状态,输出状态读不到引脚

网友B:
起码在现在的层次上暂时这样认为

楼主:
那有没有一种简洁一点的切换方法?

网友C:
比如使用一个宏定义

网友D:
宏,只是你写起来省事一点,单片机需要的操作步骤一点也不少。

网友E:
记得现在IO口寄存器输出输入是分开的,自己试下,应该可以读出

网友F:
PIC模拟I2C时,SDA和SCL都设置成输入状态,输出寄存器设置成0。

网友G:
SCL或SDA需要输出高电平时,保持IO输入状态;需要输出低电平时设置SCL或SDA为输出状态就可以了。

网友H:
需要读取应答位,直接读IO电平就可以了。

网友I:
这是Microchip推荐的方法,以前汇编时都这样用。

网友I:
可以读啊,寄存器不一样,
• TRISx:数据方向寄存器
• PORTx:I/O 端口寄存器
• LATx:I/O 锁存寄存器

网友J:
设置为输出口,一般只能读到你输出去的东西

网友C:
除非外部电压太强,直接拉低了或是拉高了

网友K:
对,才有可能读到外部电平

网友L:
写IIC程序,当需要读取数据的时候是需要设置为INPUT

网友F:
另外IIC电器特性上面是不云溪直接输出高的,需要通过外部上拉来输出高电平

网友M:
PIC系列的单片机与51的本质区别就是IO口的应用问题

网友N:
因为内部的硬件结构的不同
51在操作io口时,可以不管当前是设置的输入还是输出状态

网友O:
PIC系列,一定要先设置好是输入还是输出!

网友D:
若设置为输出状态,而想读入数据,真是做梦呀

网友H:
As with any other register, the I/O register(s) can be
written and read under program control. However, read
instructions (e.g., MOVF PORTB,W) always read the I/O
pins independent of the pin’s Input/Output modes.

网友P:
可以啊,楼主,读引脚电平状态和输入输出没关系, 只不过输出时很少去读引脚电平状态.

网友Q:
要切换为输入才能吧

网友R:
那需要进行引脚复用啊

网友S:
那肯定就不能了啊

网友T:
楼主想要读取什么种类的数据呢

网友U:
输出模式怎么能读取数据呢

网友V:
iic要设置为输入模式吗

网友W:
读的只是寄存器数据

网友X:
要配置为输入才能读到正确的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