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应用]
SH79F3213编译large模式调试问题

楼主:
做电机驱动的程序 编译后data比较大,MemoryModel就选择Large:variables in XDATA 模式。 但是单片机完全无法在线调试,这是什么问题?

楼主(2022-07-04):
测试测序选择Small模式,就完全没有问题

网友A:
应该是你的程序有问题吧,比如有些指针指使用了特定指针

网友B:
是否使用到Lib文件

网友C:
如果是的话,Lib也要选用“Large”模式的...

网友D:
如果没用到Lib文件,需要看keil编译的信息和map文件,检查是否有溢出

网友E:
还有其他模式吗

网友F:
为什么一定要选用large模式呢

网友G:
和其他模式的区别是什么呢

网友H:
代码量怎么这么大呢

网友I:
如何检查是否有溢出呢

网友J:
是不是优化等级有所改变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