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CTRL输出低,并且VCC-A的大于3.3V时,电流是否 会灌到VCC...

楼主(2022-07-04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那就相当于三级管EC反接

网友B:
嗯,也会有电流的

网友C:
如果VCC3.3高电平,CTRL低电平就导通

网友D:
我觉得是饱和导通状态

网友E:
我认为三极管不能导通

网友F:
三极管可以导通

网友G:
会有电流··

楼主:
意见严重分歧

网友H:
当然会,不考虑饱和压降的话相当于双向短路

网友I:
会有电流的,三极管CE反接还是可以当三极管用,只是放大倍数较小。

网友B:
三极管会变成一个稳压管。。只有当电压超过反向耐压值的时候才会发生雪崩击穿。。。

Breakdown Voltage。。手册里会有,,不是损坏电压,,是雪崩电压。

网友H:
只有反向电压足够高才会发生楼上所说的那种情况,在此电压以下,只会有轻微的漏电流。

网友J:
应该不会,三极管内部应该能看做一个二极管反向是不导通,当反向电压大于一定值三极管就会烧坏。

网友K:
烧毁晶体管需要二次击穿,并非反向电压过限就会,测量反向耐压时,采取限流措施防止二次击穿,晶体管一点事都没有。

网友L:
当电压低于反向几穿电压时有漏电流,高于时几穿三极管。

楼主:
如果Vcc大于3.3,两个PN结都导通,应该是饱和导通

网友M:
说的没错,VCC-A高于+3.3V时管子反偏,CTRL对管子不起作用。

网友B:
VCC-A高于+3.3V时管子反偏,CTRL对管子不起作用。

网友L:
三级管EC反接,PNP的和NPN的差不多。

网友N:
加一个保护电阻和 一个稳压二极管

网友O:
实测吧,意见分歧太大

网友P:
不确定三极管处于什么状态

网友Q:
反偏的话 电流会突然增大吗

网友R:
稍稍的高点没有关系

网友S:
估计会反灌电流

网友T:
会击穿三极管的

网友U:
一般电压高出多少才会击穿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