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WARNING

楼主(2022-07-04):
如下,有碰到过的吗?
*** WARNING L16: UNCALLED SEGMENT,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
SEGMENT: ?PR?DELAYSMS_ACKS?Y_6
*** WARNING L16: UNCALLED SEGMENT,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
SEGMENT: ?PR?DELAYSMS_ACKL?Y_6
Program Size: data=67.6 xdata=0 code=1792
creating hex file from "Y-6"...
"Y-6" - 0 Error(s), 2 Warning(s).

网友A:
有没调用的函数

网友B:
函数定义了,但是没有调用

网友B:
多谢指点,我已经按上面两位提示找到问题了。

网友C:
WARNING L15: MULTIPLE CALL TO SEGMENT
      SEGMENT: ?PR?_SENDTOCOMPUTER?99
      CALLER1: ?PR?PCAIN?99
      CALLER2: ?C_C51STARTUP
*** WARNING L15: MULTIPLE CALL TO SEGMENT
      SEGMENT: ?PR?_REPLY?99
      CALLER1: ?PR?PCAIN?99
      CALLER2: ?C_C51STARTUP这两啥意思?

网友D:
是不是在主程序和中断程序中都调用了这个程序?这样就形成了重入。

网友E:
发生的概率比较低啊

网友F:
但是还是有可能滴。。。

网友B:
你把函数写了,但是没有调用,就会这样问题

网友G:
就是程序内有这函数,但是主程序或其他程序没有调用,而引起的警告

网友H:
函数定义了,但是你没有去调用他!

网友I:
都是警告信息 没有错误信息啊

网友J:
就是警告你没有使用的意思

网友K:
其实可以忽略这个警告

网友L:
就是警告一下子说没有使用相关的函数

网友M:
这种警告可以直接忽略不计

网友N:
这种警告还是能经常遇到的

网友O:
警告可以忽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