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IC®/AVR®/dsPIC®产品]
那位用16f690结过24c16

楼主(2022-07-04):
板子上有个存储,24c16,那位用16f690的硬件i2c写过存储介绍一下

网友A:
这个就是普通的I2C啊..没啥技巧,

网友B:
你弄个I2C程序,应该就可以了..

楼主:
我想使用cpu自带的硬件i2c

网友C:
参考数据手册吧

网友D:
没用过这个片子,直接用模拟IIC吧

网友E:
硬件iic的寄存器有点多

楼主:
楼上各位能给个例子吗参考一下

网友F:
你要这个应用笔记去做就行了。https://www.microchip.com/wwwAppNotes/AppNotes.aspx?appnote=en022366

网友G:
MSSP硬件外设只需初始化好,然后通过写或读SSPBUF就能对EEPROM Slave写或读了。

网友H:
根本不用软件模拟I2C的时序

楼主:
硬件i2c好像没有

网友I:
PIC16F690不支持完全硬件的I2C Master。SSP模块的I2C Master模式也是通过固件实现的。相比直接用任意IO模拟I2C,它是通过特定SCL和SDA脚对应的端口寄存器清0、置1来输出I2C Master信号的。

看看数据手册的13.13小节:https://ww1.microchip.com/downloads/aemDocuments/documents/OTH/ProductDocuments/DataSheets/40001262F.pdf

网友J:
iic的速度能达到多快呢

网友K:
楼主遇到什么困难了呢

网友L:
可以使用io口模拟一下

网友M:
没有使用过这两个芯片

网友N:
有硬件连接了吗

网友O:
这还有什么好说的 就是普通的iic通讯啊

网友P(2023-02-02):
PIC16F877A用C语言读写EEPROM

网友Q:
如何在PIC16F877A微控制器中使用EEPROM保存数据?

网友R:
PIC 16F690 上电读取EEPROM 为什么数据是0XFF呀

网友S:
如何访问 PIC16F877A 内部 EEPROM 存储器以存储和检索数据

网友T:
可直接使用C编译器(例如:HI-tech)自带的函数
eeprom_read(uchar addr)
eeprom_write(uchar addr,uchar data)

网友U:
pic单片机EEPROM怎么编写程序?

网友V:
PIC单片机内部EEPROM数据保存读取吗

网友W:
使用”pic.h”库函数中自带的操作函数对EEPROM进行写操作

网友X:
怎样延长EEPROM寿命的方法

网友Y:
pic单片机怎么在MPLAB设定初始EEPROM

网友Z:
不使用内部的eeprom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