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HK32F030M只能用3.3V烧录,5V烧录不了

楼主(2022-07-04):
只连了VCC,GND,SWDIO和SWCLK,STLINK仿真器,但是只能在3.3V烧录,5V就不行了,是什么原因呢?

网友A:
HK32F030M本身就不支持5V宽电压,你为啥还要用5V烧录?HK32F030M工作电压范围1.8V~3.6V,用5V可能会损坏芯片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K32F030M本身就不支持5V宽电压,你为啥还要用5V烧录?HK32F030M工作电压范围1.8V~3.6V,用5V可能会损坏芯 ...

原来如此,没细看手册,感谢

网友B(2022-11-10):
以后你再烧录的时候,其实用外部供电就好了,MCU内部肯定会处理的

网友C:
你是不是用STlink直接供电了啊?

网友D:
还有个问题,就是建议MCU要引出RST,这样烧录会稳一些

网友E:
我记得这芯片好像不支持5V的吧

网友F:
5V烧录不了,是MCU会损坏么?还是啥?

网友G:
你电路板没有LDO么?没有降压么?

网友H:
5V可能会损坏MCU吧,估计是这么个事儿

网友I:
你让开发板单独供电就好了,这样就不用考虑你用仿真器的什么电压供电了

网友J:
5V不行可能是MCU坏了,我想知道,你5V不好用之后,换成3.3V的话,是好用的吗?

网友K:
那你的VCC是允许多大的电压输入呢?

网友L(2023-01-03):
HK32F030M工作电压范围1.8V~3.6V不支持5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