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
请教L110芯片的RESET引脚怎么复用为P0.0口?

楼主(2022-07-05):
看特殊端口文档介绍RESET口可以作为GPIO输入使用,按照文档上的配置了一下,想作为外部中断,低电平触发唤醒单片机。但每次给P0.0低电平还是复位。请教L110芯片的RESET引脚怎么复用为P0.0口?这个口可以作为外部中断唤醒单片机吗?
        /********初始化GPIO为外部中断 低电平触发 **********/
     M0P_CLOCK->PERI_CLKEN_f.GPIO = 1;
          //Gpio_InitIO(0, 0, GpioDirIn);//p00
                M0P_CLOCK->SYSCTRL1_f.RES_UIO = 1;
          Gpio_InitIOExt(0, 0, GpioDirIn, TRUE, FALSE, FALSE, FALSE);
                //开启GPIO中断
    Gpio_ClearIrq(0, 0);
    Gpio_EnableIrq(0, 0, GpioIrqLow);//低电平触发
    EnableNvic(PORT0_IRQn, DDL_IRQ_LEVEL_DEFAULT, TRUE);

网友A:
RESET引脚都要复用,舍不得选个引脚数多的吗?

楼主:
哈哈,已经这么设计了,换芯片又得重新打板。本来就是低成本的板子,能省点是点

楼主:
找到问题了。
写SYSCTRL1的时候要先给SYSCTRL2写入0x5A5A和0xA5A5,打开写保护.

网友B:
最好不要复用复位引脚

网友C:
复用了就不能外部复位了

网友D:
感觉不必要的话不要这样做

网友E:
复用的话 还能当成复位引脚使用吗

网友F:
复用了还能复位吗

网友G:
然后就可以用了吗

网友H:
复用之后 如何进行复位了呢

网友I:
一直都不敢这么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