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国产单片机] 请大家帮看看这个HT1621是假的吗?

楼主(2022-07-05):
也不想退,主要怕耽误使用。现在在买新的。 这个正面看起来很规整。反面的小圆圈里的标示不一样。是不是同一批次的应该反面的字是一样的?现在是用程序驱动,无论如何,5V供电但数据脚的信号电压都在1V左右,有波形。

楼主:
反面甚至有一个没有印字的。

楼主:
确定了,是假的。换了其他家的,一上电就显示了。大家要小心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确定了,是假的。换了其他家的,一上电就显示了。大家要小心了。

国产高仿的,合泰很多假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