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ST产品] 有没有大佬指导一下blue_nrg2升级功能怎么用啊

楼主(2022-07-05):
比如每个区的起始地址啥的,有没有整个升级操作的流程

网友A:
这个一般应用手册都会有写吧,你好好看看

网友B:
没用过BLUE这款,但是你是有啥操作中遇到的问题么?

网友C:
正常操作我觉得就可以,就用STlink呗,一般用他家软件就默认直接下载就行了

网友D:
升级一般都会有说明手册的吧,一看就能明白的

网友E:
流程好像你得找官方的FAE要了

网友F(2022-08-07):
这是什么功能?
blue_nrg2是寄存器还是什么

网友G(2022-09-15):
官网应该有升级的说明和资料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