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ootloader -> APP 跳转后,居然忘记开全局中断了。

楼主(2022-07-05):
void CheckAndJump2App()
{
        if (((*(__IO uint32_t*)APPLICATION_ADDRESS) & 0x2FFE0000 ) == 0x20000000)  //检测栈顶的地址,判断用户代码的堆栈地址是否落在0x2000000~0x2001ffff区间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__disable_irq();//关闭所有中断 再跳转
                /* 跳转至用户程序 */  //ApplicationAddress + 4  对应的是app中断向量表的第二项,复位地址
                JumpAddress = *(__IO uint32_t*) (APPLICATION_ADDRESS + 4);
                Jump_To_Application = (pFunction) JumpAddress;   //把地址强转为函数指针
                __set_MSP(*(__IO uint32_t*) APPLICATION_ADDRESS); //设置主函数栈指针   将用户代码的栈顶地址设为栈顶指针
                Jump_To_Application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调用函数,实际失去app复位地址去执行复位操作---设置程序指针为复位地址
        }
}

结果跳转后,我忘记          __enable_irq();       //打开所有中断      于是进不去中断处理函数,搞了2小时才想起这个。 看来MCU上电后,默认是开全局中断的,因为一般我们不会写 __disable_irq();

网友A:
这些缩写好高端啊

网友B:
时好时坏,有时候几天都是好的,就以为没有问题了,其实很危险。

网友C:
PID VID出问题的时候,试试删掉windows注册表里的PID VID记录

网友D:
看来还不稳定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时好时坏,有时候几天都是好的,就以为没有问题了,其实很危险。 ...

刚开始很奇怪, 我现在VID 就用GD32自带的那个,不敢乱改~   PID是随意 改了几个都没事~  有时候VID改回我自己随意定义的,好像也可以用!~

网友E:
得通过多看代码才能熟悉啊

网友F:
为什么要删掉注册表里边的记录呢

网友G:
时好时坏不好解决问题啊

网友H:
那就添加上就行了

网友I:
可以多改改观察现象

网友J:
看多了就知道代表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