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KungFu32位 MCU] KF32A146 采样问题

楼主(2022-07-05):
求教各位,146系列的AD采样,支持多路同步采样嘛?

网友A:
建议你看下芯片手册

网友B:
多看看数据手册把

网友C:
如果有2个以上的ADC外设就支持。

网友D:
一共有多少路啊

网友E:
除非有多个ADC就可以

网友F:
应该是支持同步采样的

网友G:
同时采样其实也是相对的同时 不是绝对的同时

网友H:
要求不高的话 完全可以

网友I:
是的 支持同时进行采样

网友J:
是的 得看有多少个adc

网友K:
多路同时采样用在什么场景

网友L(2022-08-04):
多路同时采样有没有精度要求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