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N32G03x] N32G032有没有人做过iap升级

楼主(2022-07-05):
        if (((*(volatile uint32_t*)FLASH_APP_ADDR) & 0x2FFE0000 ) == 0x2000000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* Jump to user application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VIC->ICER[0] = 0XFFFFFFFF;
                JumpAddress = *(volatile uint32_t*) (FLASH_APP_ADDR + 4);
                Jump_To_Application = (pFunction) JumpAddress;
                /* Initialize user application's Stack Pointer */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 = 0;i<48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((uint32_t*)(0x200000000 + (i << 2))) = *(volatile unsigned int*)(FLASH_APP_ADDR+(i<<2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YSCFG_MemoryRemapConfig(SYSCFG_MemoryRemap_SRAM); //将入口地址映射成为SRAM

                __set_MSP(*(volatile uint32_t*) FLASH_APP_ADDR);
                Jump_To_Application(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m0 内核的单片机我在网上查找的情况在做iap时,是要进行内存的重映射,把中断向量表映射到ram中进行使用,但没有找到与SYSCFG_MemoryRemapConfig 类似的函数。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,有没有人做过这个单片机iap升级

楼主:
本人也是最近才用的这款芯片,希望向大家多多学习,请多多指教

网友A:
问供应商要,最快

网友B:
请参考附件例程,谢谢。

032IAP+APP(1).zip

请问下向量表偏移了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请参考附件例程,谢谢。

你好,请问有031的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你好,请问有031的吗?

031参考032,IAP升级的方式是一样的,地址一样,可借鉴。

网友D(2023-03-02):
#define MMU_VTOR               ((__IO unsigned*)(0x40024C30))
#define _VTOREN()              (*MMU_VTOR = (*MMU_VTOR) | 0x80000000);
#define _VTORVALUE()           (*MMU_VTOR = (*MMU_VTOR) | 0x08004000);//中断向量表重映射地址

跳转到APP代码前调用下面两行代码就行了
_VTORVALUE();      //先写中断映射地址,存在多次跳转时,每次写之前可以先进行寄存器清0操作,避免地址叠加
_VTOREN();            //使能寄存器位

网友E:
可以参考ymodem的。

网友F:
这个没有做过。

网友G:
N32G032还需要修改BootLoader吗?

网友H:
是要做远程的iap吗?

网友I(2025-01-22):
需要外部外部触发么?还是软件指令实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