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ST产品] STM32H743 ADC差分输入cubemx怎么配置

楼主(2022-07-05):
STM32H743 ADC差分输入cubemx怎么配置

网友A:
这个不会使用,我觉得就当普通ADC配置就行的吧

网友B:
差分输入好像不需要在cubemx上配置的吧

网友C:
不会用cubemx,这个软件好难搞

网友D:
我觉得就初始化成2路的ADC就行

网友E:
话说,ADC差分是啥操作?

网友F:
我知道PWM有互补这类的,但是ADC不清楚

网友G:
你可以找个ST的技术支持咨询一下,看看

网友H:
给我的感觉就是,配置正常的2ADC就行

网友I:
没用过ADC差分功能啊,估计使能这块需要配置吧

网友J:
你可以用cubemx配置一下,正常是在输入选择这块配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