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RM入门]  瑞芯微RK3568开发板测评

楼主(2022-07-05):
OK3568-C开发板是飞凌嵌入式新推出的嵌入式开发板,采用核心板+底板的分体式设计,基于 Rockchip RK3568 处理器设计,该处理器具有高性能、低功耗特点,功能丰富,可玩性极高。

OK3568-C开发板简介

OK3568-C开发板基于RK3568处理器设计,RK3568采用先进的22nm制程工艺,四核64位Cortex-A55架构,拥有独立的NEON协处理器和神经网络处理器NPU,可应用于计算机、手机、个人移动互联网,数字多媒体设备。

OK3568-C开发平台核心板和底板采用接插件的连接方式,板载外设资源和接口很多。

详细的功能参数以及接口请到飞凌嵌入式官网参看OK3568-C开发板的产品简介:https://www.forlinx.com/product/147.html

OK3568-C测试

下面对OK3568-C进行功能以及接口测试。

2.1 准备工作
在测试之前,需要准备以下材料:

1.12v2A DC 电源线

2.网线

3.Type-C数据线

4.鼠标键盘

5.HDMI线(非必须)

值得注意的是,HDMI、 MIPI-DSI、LVDS显示方式默认都打开了,可根据自己手头的显示设备选择相应的显示方式,当然,不使用显示设备也可以的。

2.2登录系统

进入设备的方式有很多种,如果不使用屏幕,可以使用串口和SSH登录,但是SSH登录需要先连接网络。

2.2.1 QT界面测试

笔者这里使用的是HDMI的方式,连接设备后界面如下:

以上就是所有应用,使用鼠标就可打开相应功能界面,主要有硬解码、Camera、OpenGL、音频、网络(以太网和WIFi)、UART、SPI等功能,这些操作都很简单,具体方式请参看《OK3568-C_Linux用户使用手册》,笔者不再赘述了。

2.2.2串口登录

将Type-C 的调试串口接到PC,如果串口驱动没有问题,在设备管理器可看到串口号。

值得注意的是, 在使用串口登录前,先安装串口驱动,串口芯片是CP201x,笔者的电脑已经安装过了。

接下来就可使用终端工具登录系统,笔者这里使用的是Xshell,当然也可使用其他的工具,比如putty。

登录成功后打印信息如下:

串口设置:

波特率 115200、数据位 8、停止位 1、无校验位、无流控制。

2.2.3 SSH登录

在使用之前,需要事先连接网络,笔者这里使用的是以太网,事先需要使用串口的登录,然后输入以下命令查看IP地址:

# ifconfig

也可修改网络 IP地址 ,使用以下命令:

# ifconfig eth0 192.168.101.5

当然啦,如果已经将以太网配置成DHCP模式,那么在只要插上网线就会得到一个IP地址。修改/etc/network/inteRFaces文件即可,修改内容如下:

然后就可使用ifconfig查看IP。

接下来就可使用SSH登录系统了,还是可以使用Xshell等工具,当然也可在ubuntu系统中使用SSH登录。

值得注意的是,登录用户和密码默认都是root,如果忘记密码可以通过串口登录进系统,使用passwd修改。成功登录打印信息如下:

和使用串口登录一样。

2.3测试
2.3.1系统信息

1.硬件检测

# dmesg  #检测硬件的boot启动信息,也就是系统启动的log信息。

2.查看内核和CPU信息

# uname -a

#系统概述

# cat /proc/cpuinfo

# CPU信息

3.查看内存信息

# cat /proc/meminfo

#内存参数

# free -m

# 内存使用情况(-m for MB)

4.设备信息

# cat /proc/devices

# 显示设备以及对应的设备号

2.3.2 存储设备速度测试

1.DDR读写测试

OK3568-C的内存是使用镁光的D9WFH DDR4,读写速度测试命令如下:

读速度测试:# bw_mem 100M rd

写速度测试:# bw_mem 100M wr

读写速率分别为5257.07MB/s、1526.48MB/s。

读写速度还是可以的。

2.eMMC读写测试

OK3568-C使用闪迪的eMMC,读写速度测试命令如下:

读取测试:

# time dd if=/test of=/dev/null bs=1M

写入测试:

# time dd if=/dev/zero of=/test bs=1M count=500 conv=fsync

读写速率分别为1.5GB/s、77.0MB/s。

3.TF 卡测试
将 TF 卡插入开发板底板上的 TF 卡插槽,终端打印信息如下:

默认情况下 TF 卡挂载到文件系统 /run/media/目录

写入测试:

# time dd if=/dev/zero of=/run/media/mmcblk1p1/test bs=1Mcount=500 conv=fsync

读取测试:

# time dd if=/run/media/mmcblk1p1/test of=/dev/null bs=1M

读写速率分别为1.5GB/s、19.6MB/s,当然啦,不同品牌的TF卡速度会有差异。值得注意的是,先要进行写测试再进行读测试。

4.USB 2.0/USB3.0

OK3568支持两个USB2.0和一个USB3.0接口,用户可以在任何一个板载USB HOST接口上连接USB鼠标、 USB键盘、 U盘等设备。

下面先测试USB2.0的接口,插入U盘,打印信息如下:

首先查看U盘设备:

# ls -l /run/media/

写入测试:

# time dd if=/dev/zero of=/run/media/sda/test bs=1Mcount=500 conv=fsync

读取测试:

# time dd if=/run/media/sda/test of=/dev/null bs=1M

当然,不同种类的U盘也会影响读写速度。

下面测试USB3.0的接口,USB3.0和OTG复用,通过拨码开关切换使用,使用USB3.0接口时请确认拨码开关在ON位置,插入U盘后,打印信息如下:

首先查看U盘设备:

# ls -l /run/media/

写入测试:

# time dd if=/dev/zero of=/run/media/sda/test bs=1Mcount=500 conv=fsync

读取测试:

# time dd if=/run/media/sda/test of=/dev/null bs=1M

从上面的测试结果来看,USB3.0还是要比USB2.0快很多的。

2.3.3网络测试
OK3568-C开发板配备2个千兆网口,还有一个WiFi,网速测试方法都是一样的,笔者这是测试的千兆网口(ETH0)。这里使用系统自带的Iperf工具测试TCP带宽。Iperf  是一个网络性能测试工具。Iperf可以测试TCP和UDP带宽质量。Iperf可以测量最大TCP带宽和UDP特性。

TCP测试:

服务器执行:#iperf -s -i 1 -w1M

客户端执行:#iperf -c host -i1 -w 1M  其中-w表示TCP window size,host需替换成服务器地址。

UDP测试
服务器执行:#iperf -u -s

客户端执行:#iperf -u -c10.32.0.254 -b 900M  -i 1  -w 1M -t 60

下面以TCP为例进行测试,这里测试的是ETH0。先打开服务器:# iperf -s -i 1 -w 1M

然后使用SSH登录,新建一个终端,再次打开一个终端:# iperf -c 192.168.101.5 -i 1

速度还是可以的。

2.3.4串行总线测试

1.串口测试

OK3568平台支持多路串口,用户可用串口分别为UART3和UART4、UART5,在开发板中对应设备名称分别为ttyS3、ttyS4、ttyS5。

在开始测试前可将串口的RT和TX短接,这里以UART3为例,也就是短接RX3和TX3。

# fltest_uarttest -d /dev/ttyS3

以上表明通信正常。

2.SPI测试

OK3568 底板上引出 2 路 SPI 接口,默认软件上将其配置为 spidev 用于回环测试。测试前需短接MOSI和MISO。这里以SPI2为例。

# fltest_spidev_test -D /dev/spidev2.0

以上表明通信正常。

2.3.5 WEB测试
OK3568开发板预装了lighttpdweb服务器,并且系统启动时已经自动启动了lighttpd服务,在浏览器中输入开发板的IP 地址即可浏览开发板webserver 中的网页。

界面和使用HDMI是一样的,操作也差不多,这里就不再赘述了。 想要了解更多功能及测试,请联系您的销售工程师或留言获取《OK3568-C_Linux用户使用手册》。https://www.forlinx.com/product/146.html

网友A:
这芯片一般适用于什么方面应用呀?是广告*么?

楼主(2022-10-09):
引用 网友A:
这芯片一般适用于什么方面应用呀?是广告*么?

可以到飞凌官网了解一下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