科普,一种你可能从未见过的单片机远程烧录方式

楼主(2022-07-05):
一提到远程烧录,绝大多数的人第一印象就是:先把程序上传到服务器,然后服务器再把程序上传到联网烧录器,然后再进行烧录...

因为目前的远程烧录,都是这么干的。

所以很多人就得出一个结论,脱机烧录器比远程联网烧录更安全,宁愿来回几次邮寄脱机烧录器也不肯用远程烧录。

我们今天,提供一种非常特别的,可能你从未见过的远程烧录方式,更准确的说是一种"远程串口线"。对的,是一根线。拿我们信得过的脱机烧录器来举例子。

图为远程烧录连接方式

可以说,不论是什么型号的单片机,只要能用串口下载程序,就一定能实现远程烧录。并且超低成本安全性跟脱机烧录器一模一样,同时操作非常简单

当然,确认了安全性之后,你也可以像以下视频一样,放心的用电脑远程下载

本论坛搜索 "37L2模块", 我们提供了超多的实例。bilibili搜索"37L2模块"可以查看更多应用视频,某宝搜索"37L2模块"就能买到。

楼主:
远程串口线,仅限串口方式的烧录

楼主:
本来打算写个远程烧录安全性分析的帖子,看到脱机烧录认可度很高,就用脱机烧录来实现,这样就不需要写太多了

网友A:
相当于网络传输烧录数据。

网友B:
楼主在绕圈子想坑大家的钱,注意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相当于网络传输烧录数据。

是的,这样很多应用场合就很容易扩充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在绕圈子想坑大家的钱,注意了

本帖子内容100%如实描述,何来坑这一说法呢。咱们做工程讲究的是实事求事,你要用过再来评价也不迟吧。

看看你给别人回过的帖子历史,怎么个个都是张口就来?你这个人是怎么回事?

你要是觉文不对题,请直接指出来。你要是觉得这种远程下载方式不够新颖,欢迎留下你的大作。

网友C:
的确文不对题. 远程串口, 485口, 做的人很多

一看标题,我还以为是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远程升级方式,结果.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的确文不对题. 远程串口, 485口, 做的人很多

远程串口很多人做,能得出文不对题的结论?这里讨论的是烧录方式,举些例子一起讨论借鉴更有意义。

虚拟串口+实体硬件一对一远程烧录十年前倒是很多人做,但依然有很多细节上的区别。

帖子说的是"一种你可能从未见过的", 并没说这是独一无二的哈,欢迎大家一起讨论,相互学习

网友D:
我相信楼主的东西很好,就我个人而言,唯一让我不放心的是“黎工云”。
前几年买过一个远程遥控开关,也是XX云,没多久,那XX云停止了服务。

网友E:
有木有试过STC单片机的?以前还有一帮人想搞STC的蓝牙串口无线下载,结果全部失败了,连STC公司也搞不定这个事情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本帖子内容100%如实描述,何来坑这一说法呢。咱们做工程讲究的是实事求事,你要用过再来评价也不迟吧。

...

我有说错?你就是想绕圈子销售你的模块而已

网友F:
说白了就是以太网转串口,我还用过别人公司自主研发的远程烧录软件,那个比你这个更有潜力。他们的方法是在远端电脑上安装他们的烧录软件,然后软件会自动根据产品型号选择公司服务器上对应的产品固件,对于用户而言,只要将下载器连接到产品上,点一下编程就行了。非常傻瓜式的操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有木有试过STC单片机的?以前还有一帮人想搞STC的蓝牙串口无线下载,结果全部失败了,连STC公司也搞不定这 ...

STC单片机试过的,STM32F103也试过,甚至给ESP8266和NBIOT芯片烧录都是OK的。37L2模块仅仅充当"线"的角色,非常简单。多个37L2模块远程组群实现mobdbus也非常容易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说白了就是以太网转串口,我还用过别人公司自主研发的远程烧录软件,那个比你这个更有潜力。他们的方法是在 ...

是的,这个就是我在楼上说的虚拟串口方式。这个帖子已经列出来了3种串口烧录的方式。每种实现方式都完全不一样。

楼主:
本帖子,简单的来说,就是大众普遍认为单片机固件放在别人服务器有风险,故而宁愿用脱机烧录器,所以我们给脱机烧录器连了根很长很长的"线"...

写的这么简洁明了竟然还有人看不懂[流汗]

楼上那几个有情绪的坛友,我猜可能是因为我写了很多个不同应用的帖子,点进来次次都是37L2模块,而且次次都霸占论坛热门,所以心理不服气吧,能理解能理解 [友善的微笑]。

只要实事求事100%如实描述,并让有需要的坛友看到,这样的帖子就很有意义[今天视频播放量增加了50+]。

楼主:
我又写了个新帖子,感兴趣的坛友可点以下链接:

《自己动手实现亿级IOT云?超简单,使用黎工云API,半个小时全搞定》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3236866-1-1.html

笑死,广告贴被删了

网友B:
笑死,广告贴被删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相信楼主的东西很好,就我个人而言,唯一让我不放心的是“黎工云”。
前几年买过一个远程遥控开关,也是X ...

之前的回复,因为涉及商业推广被删除了(参考17楼),现在补充如下:

谢谢反馈,同时这也是个很现实的情况。提到类似的疑惑的人很多。

疫情这几年,平台商关闭云业务的情况不少,从网盘到IOT,几百上千亿估值的企业都有。对于公有服务,要信誓旦旦地保证永不关闭那不现实。就像芯片,缺货停产在所难免。

但短期(比如产品售出后5年10年内),还是很容易做到。我们会在采购合同或接入合同列出一些客观可行的条款;所以每家云具体的服务和最终合作的情况都有差异,一家不行不能代表整个行业。

如果遇到不可抗拒因素,我们还可以帮你搭一个独立的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