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AC78013FCLA芯片: 硬件I2C作为slave dma模式通信异常的坑

楼主(2022-07-05):
芯片是autochips的AC78013FCLA, 硬件I2C作为slave端和master通信 ,在系统上电的时候主机会发3个字节命令,从机回两个30个字节,这个过程重复执行三次。三次通信过程有1%的概率通信失败,主机收不到从机的ACK。原来波形会有点干扰,后面加了滤波电容,测试了波形也满足I2C保持时间的要求,但是还是有几率出现通信超时失败。现在只能怀疑芯片的I2C硬件有坑了。通信失败时打印的status0的状态经常是0x6c或0xed。

网友A:
听说硬件IIC不好用?

好用是挺好用 就是会有概率出问题 因为概率小 波形也抓不到 没法排除问题

网友B:
是通信的速度太快了吗

网友C:
这个硬件iic应该问题不大。

网友D:
为什么不使用串口呢

网友E:
这个收不到应答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通信的速度太快了吗

速度不到100K, 75K左右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个收不到应答吗

发送的时候,从机端DMA发送完毕的中断没有触发,发送超时,主机端linux kernel会打印ACK error的log。应该是主机在读的时候发送从机地址没有得到从机的应答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硬件iic应该问题不大。

开启定时器监控I2C status0寄存器 时不时就会出现0x6c和0xed的异常状态,都没有进行通信 正常状态应该是0x08才对。说明硬件I2C的状态机很不稳定啊。

网友F:
感觉硬件iic不好用呢

网友G:
看看主程序有没有判断是否成功呢

网友H:
这个iic地址如何判断的

网友I:
硬件I2C做从机,如何快速相应?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这个iic地址如何判断的

主机也是硬件i2c

网友J:
谢谢楼主分享避坑经验,哈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看看主程序有没有判断是否成功呢

master端不是我们产品 没法分析

楼主:
有没有人遇到同样问题的?

网友K:
看来不敢轻易用硬件IIC啊!

网友L:
我还是比较喜欢自己模拟iic

网友M:
如何批量配置iic地址呢

网友N:
时序上的要求非常的严格

网友O:
快速响应的理解是什么

网友P:
有时候原装的iic确实不好用

网友Q:
这个不一定 得自己进行实践才能确定

网友R(2022-09-02):
引用 网友L:
我还是比较喜欢自己模拟iic

是啊,
应为硬件已经定板了

网友(2022-10-09):
跑一下官方的例程

网友S:
老铁找到问题点了嘛?应该是干扰问题,就是得说干扰从哪里来的

网友T:
硬件II2C和软件I2C有什么区别

网友U:
这个学习一下,可能iic有问题。

网友V:
I2C总线字节传送与应答时数据传送格式是什么

网友W:
硬件I2C能与软件I2C一起用一个I2C通道么

网友X:
这个硬件I2C是跟stm32一样有问题吗

网友Y:
IIC(I2C)总线上的设备其地址如何定义?

网友Z:
i2c多个slave,每一个都要加上拉吗

网友AA:
I2c总线一般拿来实现什么功能?

网友(2023-01-05):
你看看是不是iic的线太长了?

网友AB:
这个硬件iic是否有bug?

网友AC:
这个不应该是spi的操作方式吗?

网友AD:
是偶尔通信失败的吗?

网友AE:
没敢用过dma的模式。

网友AF:
减小上拉电阻试试看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