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N32G03x]
Nations MCU Download Tool连接失败

楼主:
型号:N32G032K6L7-G
如何烧写程序?
我将开发板与仿真器连接,仿真器接USB直接连电脑。
驱动都安装好了,波特率115200,在Nations MCU Download Tool上一直显示:连接失败,请尝试复位或重新上下电!
Nations MCU Download Tool中换了其他接口试了试,USB(DFU)无设备、J-Link和NS-Link也连接失败。
希望得到帮助,谢谢。

楼主(2022-07-05):
BOOT0 管脚与3V3连接后复位,依然连接失败

楼主:
波特率9600和115200都试了

屏幕截图 2022-07-05  (50.27 KB )

屏幕截图 2022-07-05  (41.85 KB )

楼主:
是连接有问题?还是驱动有问题?还是我的使用方法不对?
希望能得到帮助,谢谢

网友A:
使用串口下载复位没有

网友B:
你的这个问题可以定性为芯片写保护导致不能正常下载数据,把BOOT0拉高 再复位再看看 ;
总结一下 :
1、可以通过KEIL下载 如果写保护了 用串口工具解除 ;
2、串口工具需要BOOT0拉高,才能正常读取芯片数据  然后进行擦除工作 再次下载就可以了;3、Jink也可以解除保护;
如果有问题可以与我沟通 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使用串口下载复位没有

你好,串口下载复位是什么?
我尝试过复位再连接,Nations MCU Download Tool还是显示连接失败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的这个问题可以定性为芯片写保护导致不能正常下载数据,把BOOT0拉高 再复位再看看 ;
总结一下 :
1、可 ...

如何解除保护?
我将BOOT0的管脚接了3V3,然后上电、复位。最后Nations MCU Download Tool点击连接设备。显示连接失败。
我也使用了官方给的UnlockTool,选择N32G032_UNLOCKOPT,之后显示J-Link open fail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如何解除保护?
我将BOOT0的管脚接了3V3,然后上电、复位。最后Nations MCU Download Tool点击连接设备。 ...

BOOT0 接3.3V  读取芯片信息 是否可行?如果可行 再点擦除芯片;然后BOOT0恢复原来状态  再下载按标准方法下载数据;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BOOT0 接3.3V  读取芯片信息 是否可行?如果可行 再点擦除芯片;然后BOOT0恢复原来状态  再下载按标准方 ...

还是不行。
我每次上电的时候电脑都会提示是个U盘,在我的电脑中也会显示有个28KB的U盘。这是正常的吗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还是不行。
我每次上电的时候电脑都会提示是个U盘,在我的电脑中也会显示有个28KB的U盘。这是正常的吗? ...

这个不太正常,你旁边有其他电脑吗 换个电脑试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BOOT0 接3.3V  读取芯片信息 是否可行?如果可行 再点擦除芯片;然后BOOT0恢复原来状态  再下载按标准方 ...

有其他的解决方法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不太正常,你旁边有其他电脑吗 换个电脑试下

经过询问,这个是使用STLINK连接后的正常现象

网友B(点评):
你是自己做的电路板 还是用的原厂的开发板 如果是原厂的板子 直接用串口总线就可以下载 如果写保护了 按我说的办法可以处理好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个不太正常,你旁边有其他电脑吗 换个电脑试下

这个是正常的呢,STlink会弹出一个小U盘

网友D:
国民开发板自带仿真器,看到你的设备管理器中显示的设备名称不对;
国民开发板使用上位机下载有多种方式:
1、串口连接
      BOOT0拉高,芯片上电或重新复位,使用串口工具,连接芯片:PA9-PA10,选择波特率115200或者9600,点击连接设备
2、SWD连接
     前提是使用国民的仿真器,而不是ST-LINK
3、DFU连接

网友D:
上位机下载工具中有个帮助选项,里面有对应知道文档,请按照文档指示进行操作

网友E:
可以用这个试试,如果,支持各类dap 许多厂家的 仿真器 都是走的 dap 协议。可以直接使用。
如果,有不支持的 芯片可以自己添加进来 ,有视频的教程。
我们也有10元的 仿真下载器配套,速度快,稳定可靠。

网友F:
我用的是N32WB452,也是串口连不上下载工具,但是USB DFU可以。串口也没坏,程序里的串口可以正常用。
另外也可能和USB转串口芯片有关,文档用的ch340,我的线是pl2303的,感觉接ch340很稳,pl2303总是容易跑飞,但我没有ch340的线不清楚是否真是线的问题。
usbdfu官方文档写了需要外部晶振,且对系统频率有要求,如果晶振正确的话应该没有什么问题。还有可能与程序版本有关,1.2.2我这可以用,1.2.3能连但用不了,提示无法获取芯片信息。
我这有一片啥都连不上的,看起来是被我焊坏了,直接换了一片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