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普通IO口检测外部外部悬空、高电平、低电平

楼主(2022-07-05):
从网上看到一中能够分析外部电平的电路,能够检测外部三种状态(外部悬空、外部高电平、外部低电平),但是每个元器件参数都需要计算设计,在这里不是特别明白,有人能够帮忙分析下电路原理吗。还有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实现MCU对外部三种状态检测的电路,最好是光耦隔离的。后面附图
更新图纸参数:2022.7.12新

网友A:
没看懂楼主的图,自己胡乱画了个,需要两个IO口,或一个ADC脚,看看可以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看懂楼主的图,自己胡乱画了个,需要两个IO口,或一个ADC脚,看看可以不。

我那个也是从网上看到的,没弄太明白。http://www.xjishu.com/zhuanli/61/202110265411.html这是源连接这个电路已经申请专利了。你给的这两个第一个占用IO口太多了,自己用的芯片没有那么多引脚。第二个可行,估计我的AD引脚不太够。需要检测二三十个这样的外部信号所以AD引脚有点短缺

楼主:
我也是来学习的

网友A:
那就把第二个图改一下,当输入悬空时,两个光耦均不通,IO也就悬空,总可以了吧。

这个确实可以。我来尝试下

网友B:
这个要看应用场合,如果只是三段拔动开关,利用一下IO的内部上下拉电阻也可实现,当然内部下拉电阻 要已知

网友C:
找个mcu,GPIO内部有可编程上拉下拉电阻的。每个脚都可以用来检测这三种状态。

如果没有这种GPIO,也可以占用一个GPIO 用若干个电阻连接对应每个检测接口提供上拉下拉驱动。

网友D:
一个普通IO检测3种状态我常用的做法:
1、输入,开启上拉电阻,读IO状态为A。
2、输入,开启下拉电阻,读IO状态为B。
判断:若A=1 && B=0,则为悬空。
         若A=1 && B=1,则为高电平。
         若A=0 && B=0,则为低电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要看应用场合,如果只是三段拔动开关,利用一下IO的内部上下拉电阻也可实现,当然内部下拉电阻 要已知 ...

主要是想使用隔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