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GD32F4+UCOSIII例程

楼主:
哪位大神有移植好的GD32F4+UCOSIII例程,麻烦发我邮箱,十分感谢 601458123@qq.com

网友A(2022-07-05):
可以看看隔壁ST的移植教程和程序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看看隔壁ST的移植教程和程序

哈哈哈,隔壁的ST

网友C:
ucosiii是不是占用资源多呢

网友D:
GD这方面的代码相对来说较少

网友E:
可以参考其他厂家移植代码

网友F:
目前还没有移植过呢

网友G:
只要系列相同的就不用修改细节吗

网友H:
系统升级会不会节省资源呢

网友I(2022-11-25):
楼主参考ST的吧,移植应该挺简单的,出问题了再请教一下坛友

网友J:
官方有很齐全的rtos适配例程,可以联系技术或我索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