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阻电压计算?

楼主:
小白求教,请问上图的R3电压是如何计算的,可以提供一下方法吗?谢谢!

网友A(点评):
其实很简单就是电阻分压,R1是限流作用。

网友B(点评):
查一下《电路原理》就知道了

网友C(2022-07-06):
好像是叠加定理:
先将V1置0,V2为5V,相当于R2R3并联接地,计算R3电压;
再将V2置0,V1为12V,当于与R1R3并联接地,计算R3电压;
然后两个电压加起来。
也可利用“戴维宁定理”,将V2、R1、R3等效为一个电压源串一个电阻,再去算与R3的分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好像是叠加定理:
先将V1置0,V2为5V,相当于R2R3并联接地,计算R3电压;
再将V2置0,V1为12V,当于与R1R3 ...

非常感谢!用叠加计算出来了。戴维南后续去试!

网友D:
叠加法去算。

网友E:
叠加原理很容易算出来,你这个还简单,典型的是3个电源星型接法,我上高中(80年代)物理就有了。后来的高中物理简单了好多。

网友F:
电压源与电流源相互转换

网友G:
基尔霍夫电流定律

网友H:
做过化简变换。

两电压源变成并联两电流源,3电阻变成并联三电阻,简单快速计算VR3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