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
控制一个完整的程序

楼主(2022-07-05):
我的stm32f103zet6+pcl6045bl硬件已经到位 可以控制做电机运动 也有API 函数  怎么样可以让我的单片机可以控制一个完整的程序

楼主:
目前只能用case菜单控制  选择 一次只能输入一个API 函数 是不是需要上位机才行

网友A:
应该也可以用程序控制啊

网友B:
楼上正解,到什么状态之后执行下一个动作

网友C:
楼主想要实现一个什么完整的功能呢

网友D:
说白了就是不会写程序是吗

网友E:
就是用哪种结构的问题啊

网友F:
不一定要上位机  弄几个按钮就行

网友G:
就是包含所有分支的操作吗

网友H:
为什么只能用case语句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