实现uart0通信

楼主(2022-07-05):
如何用定时器1提供波特率实现uart0通信

网友A:
你的程序发出来看看

楼主:
TMOD=0x21;        //定时器0工作在方式1        ;定时器1工作在方式2
        TR1=0;
        TH1=0xfd;        //9600
        TL1=0xfd;
        TR1=1;
        S0CON=0x50;
        T2CON=0x00;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
        PCON0=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SMOD1为0,不加倍
        S0CFG=0x00;
        AUXR2=0x00;
我的程序有什么问题,为什么通信的数据不对

网友B:
硬件 IIC调试起来 有点麻烦  IO口丰富的话 还是用模拟方式吧  会加快你的开发进度

网友C:
就一个定时程序能看出问题,那就真大侠了

网友D:
设置晶振的问题

网友E:
同意楼上,楼主检查下啊

楼主:
嗯,好的,多谢

网友F:
波特率时钟来自于系统时钟啊

网友G:
为什么要这么做呢

网友H:
代码贴的不足够

网友I:
硬件上是如何连接的呢

网友J:
波特率和时钟有一定的关系

网友K:
定时器1提供什么呢

网友L:
感觉这样做会不准确

网友M:
波特率时钟是来源于系统时钟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