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IC®/AVR®/dsPIC®产品]
延时程序的移植

楼主(2022-07-05):
之前的代码是外部晶振20M,代码如下
void DelayMS(uint16 delay)
{
    uint16 i;
    for(; delay > 0; delay--)
        for(i = 0; i < 453; i++);
}
现在要改成内部8M的,453应该改成多少?

网友A:
改成8M,主频没有变得化,就不用改啊。

网友B:
直接用__delay_us()和__delay_ms()多好。

网友C:
直接定义振荡频率就行,#define _XTAL_FREQ 8000000

网友D:
XC8可以直接使用,XC16需包含libpic30.h,定义FCY =  _XTAL_FREQ / 2

楼主:
我用的maple8.84

网友E:
一楼的方法是编译器compiler定义的方法. 你的MAPLAB 8.84是IDE...
IDE 是IDE, compiler是compiler..
两码事的

网友F:
453/(20/8)

网友G:
其他配置有变化吗

网友H:
定义晶振频率是多少就是多少吗

网友I:
这个延时函数和什么有关系啊

网友J:
这个延时函数的时钟源使用的是外部时钟源吗

网友K:
主频有变化吗

网友L:
呵呵 完全可以实测一下

网友M(2022-09-10):
定义震荡频率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