到主程序怎么读取

楼主(2022-07-05):
//================数据读取子程序==========
unsigned char Read1302 ( unsigned char addr )
{
unsigned char i,temp,dat1,dat2;
CE=0;
SCLK=0;
CE = 1;
//发送地址
for ( i=8; i>0; i-- ) //循环8次移位
{
SCLK = 0;
temp = addr;
DIO = (bit)(temp&0x01); //每次传输低字节
addr >>= 1; //右移一位
SCLK = 1;
}
//读取数据
for ( i=8; i>0; i-- )
{
ACC_7=DIO;
SCLK = 0;
ACC>>=1;
SCLK = 1;
}
CE=0;
dat1=ACC;
dat2=dat1/16; //数据进制转换
dat1=dat1%16; //十六进制转十进制
dat1=dat1+dat2*10;
return (dat1);
}
//#################
如上的程序,返回主程序后,返回数值时dat1,这个数值到主程序,怎么读取?

网友A:
方法多的是,返回后你就当他是个变量就行了;
比如:
y = Read1302(x);
z = Read1302(y);

z = Read1302(Read1302(x));

网友B:
就是c语言中调用子函数而已

楼主:
哦,这么简单啊

网友C:
为什么发送地址的时候要循环8次移位呢?

网友D:
调用子函数来读取数据。。。

网友E:
DIO = (bit)(temp&0x01); //每次传输低字节 addr >>= 1; //右移一位 SCLK = 1;这里楼主怎么想的呀???

网友F:
读取数据和写入数据一定要匹配才行。。。

网友G:
这个数据转换,看起来比较不错,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。。。

网友H:
请问楼主最后问题解决了吗

网友I:
这个是什么通讯方式啊

网友J:
这样读取数据很麻烦

网友K:
数据转换估计要挨步查看问题了

网友L:
读数据和写数据哪里不匹配了啊

网友M:
调用成熟函数进行读取

网友N:
直接做除法 太浪费资源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