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
请问这个直流电机过流保护模块的芯片可能是什么?

楼主:
如图所示,某宝上的一款产品。
我抄了板,但找遍网上也没有类似的芯片产品,请问有了解的朋友大概能猜到是什么芯片呢?
封装是 TO-263-5 的。(最容易找到这个封装的就是LM2596,但看原理图怎么也不像阿........
(经朋友指点后发现搞错封装了,原来这个是TO-252-5才对。经这么一找,这元件很有可能就是“功率开关”了)

这里我之前搞错了,真尽抱歉...........正确的走线是这样才对。确实如果电机那边得不到电的话,转不动才对.....
这样看来的话,电机的供电主要是由1脚和5脚的M+来实现

其中11和10就是mcu芯片的GPIO引出脚,感觉是个是pwm控制开关?一个是电流检测?

网友A(点评):
这个IC的确很难确定呀,了解的IC都对不上呀。

楼主(点评):
回复 网友A: 对阿....我所能找到的TO-263芯片,感觉完全对不上。连是电源类芯片,还是mos管类的芯片都没办法区分出来.....T.T

网友A(点评):
回复 楼主: 通过线路板上的编号推测应该是集成电路,建议楼主再核对一下管脚走向。

楼主(点评):
回复 网友A: 脚管的走向应该是没有错的了,因为其实这块PCB比较简单的,所有的线路基本上用肉眼就能看清走向的了(当然之后也再用万用表证实走向)另外那里有可以根据封装来查询芯片的呢?因为这个模块在某宝上卖30块左右,我感觉这块IC的价格应该不会超过10元的。(因为实在没办法分辨出这个IC是属于什么类型的,只能从其它方向分析了......)

网友B(2022-07-06):
电机接线是怎么接的?看这个图,电机都工作不了呀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电机接线是怎么接的?看这个图,电机都工作不了呀

电机就是接那个motor+和motor-。(某宝上说就是这样接线)
我估计就是靠那个U3芯片来导通及限流的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上面的是错的,我重新量了,确实走线量错了,现在重新修改了。

网友C:
那楼主说一下线量对后,确认出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了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那楼主说一下线量对后,确认出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了呢?

目前猜测有可能是功率开关芯片。但型号还没能完全猜得出。

网友D:
有很大可能是mos管,N+P的半桥。  你可以搜一搜 TO252-4的 mos管。

你的图纸再核对核对。

网友E:
是不是就是电机驱动芯片,半桥芯片

网友B:
英飞凌BTS6143D,不是这颗的话应该也是类似这颗的片子。你看看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电机就是接那个motor+和motor-。(某宝上说就是这样接线)
我估计就是靠那个U3芯片来导通及限流的。

英飞凌BTS6143D,不是这颗的话应该也是类似这颗的片子。你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英飞凌BTS6143D,不是这颗的话应该也是类似这颗的片子。你看看

感谢解答,我猜可能是这个。我还特别去英飞凌的官网看过,发觉近似封装TO252-5及功能的有好几款型号,目前就按国内所能买到的型号一点一点的排除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有很大可能是mos管,N+P的半桥。  你可以搜一搜 TO252-4的 mos管。

你的图纸再核对核对。 ...

查了一下,目前有的型号 NCE30D2519K
但看了脚管,感觉功率开关的那个更像一些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是不是就是电机驱动芯片,半桥芯片

应该也不是,目前还没找到这个封装的电机驱动芯片。(多是sop-8那一类的)
而且电机驱动芯片我暂时还没同见过能带调节限流保护功能的.....(有带限流功能,但没见过能调节的)

网友F:
最对标的是功率电子开关,是BTS5012SDA,1脚输出;2脚控制;3脚电源,4脚电流输出,5脚输出,1-5两个脚短路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