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
不能进入中断

楼主(2022-07-05):
STM32F407串口一使能UART4,USART3就不能进入中断

楼主:
项目之前使用USART1,USART2,USART3一直正常。现在需要增加一个串口,就使用了UART4,结果只要使能  NVIC的UART4就会造成USART3的中断无法进入。
//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UART4_IRQn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ÉèÖô®¿Ú1ÖжÏ
//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0;          //ÇÀÕ¼ÓÅÏȼ¶ 0
//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1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×ÓÓÅÏȼ¶Îª0
//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ʹÄÜ
//      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
请问大家有没有中断为什么的?我查看了启动程序没有发现异常

网友A:
看看是否因为优先级的安排导致的问题。

网友B:
有没有可能是复用了

网友C:
io口那边设置好了吗

网友D:
应该是程序问题

楼主:
已解决是程序问题。

网友E:
程序的啥问题啊?

网友F:
复用配置问题?

网友G:
有没有引脚复用了啊

网友H:
是配置方面的问题吗

网友I:
两个串口有交叉点吗

网友J:
估计是配置出的问题

网友K:
估计不是优先级别的问题

网友L:
硬件是如何分布的呢

网友M(2023-03-01):
是不是程序出问题了

网友N:
是不是复用配置的问题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