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应用]
SH79161A的复位脚用作普通I/O口如何用软件复位?

楼主(2022-07-05):
SH79161A的复位脚用作普通I/O口如何用软件复位?

楼主:
现已在代码选项里选择了复位脚作I/O口用。

程序写入后,按电源键后,上电后马上又掉电。

网友A:
什么意思?

楼主:
想问中颖单片机用软件内部复位,可靠吗?
如何才能实现?
更多操作

网友B:
哦,79F161A没有软件复位,只有上电复位

网友C:
上电复位绝对可靠。

楼主:
就是RESET脚用作普通I/O口,如何实现内部复位。

网友D:
用看门狗进行复位

网友E:
难道不支持软件复位吗

网友F:
那就是没办法软件复位啦

网友G:
什么样的单片机会不支持软件复位呢

网友H:
看门狗就是用来软件复位的啊

网友I:
如何在手册上确定芯片是否有软件复位的功能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