判断栈的生长方向

楼主(2022-07-05):
思想test()中调用test_2(),因此,test()中的变量必先进栈;

void test();
void test_2();
int * t;
int * k;
int main(void)
{
test();
if (t<k){
printf("stack grow up");
}else{
printf)"stack grow down");
}
return (1);
}
void test();
{
int t_test=1;
t=(int *)&t_test; //保存t_test地址到t
test_2();
}
void test_2()
{
int k_test=1;
k=(int *)&k_test; //保存k_test地址 到k
}

以上的方法只适合变量存在栈中的编译器

网友A:
datasheet是王道啊

网友B:
杞人忧天了,堆栈方向不是可变的

网友C:
方法是对的。

但是不要试图在pic16f877中使用,因为他没有堆栈,而且堆栈不可访问,变量是编译器直接分配的RAM。

对于x86平台的我用过的IDE,你的这个都是对的,但是x86的方向也是固定的啊。

网友D:
确实没什么实际意义,但却是一个面试题。考查分析问题的方法。

网友E:
这个也是编译器依赖很强的

网友F:
对,换个编译器不知道还可以不。

网友B:
似乎C标准里面也没有规定编译器一定要做这么样。

网友A:
/*如果函数返回1为向上生长,-1向下生长*/
int FindStackDirection(void)
{
     static char *address = NULL;
     char dummy = 0;

   if (NULL == address)
     {
         address = &dummy;
         FindStackDirection();/*递归*/
      }
     else
     {
             return ((&dummy) > address) ? (1) : (-1);
     }
}

网友G:
参数 是压栈的 (不inline优化的话) ,变量可能在堆栈,可能在寄存器里,甚至被优化掉。

网友D:
和平台有关吧

网友H:
以上的方法只适合变量存在栈中的编译器

网友D:
为什么不在寄存器中,优化后大多应该在寄存器中

网友I:
手册上有明确的说法

网友J:
无论怎么生长 应该都不影响咱们的使用

网友K:
这个跟编译器还有关系?

网友L:
压栈不知道地址是增加还是减少

网友M:
感觉关心这个关系不大

网友N:
两种可能都有 是不是可以配置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