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应用]
IO口不能控制

楼主(2022-07-05):
#include <SH88F4051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#include ".\Head\define.h"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系統IO初始化設置
功能说明:
编程说明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nit_System()
{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初始化IO口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 使用到的IO口 */
P1M0 = Bin(11111111);         /* 设置P1为输出口 */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主程序
功能说明:
编程说明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)
{
Init_System();     /* 初始化系统 */
while(1)
{
   P1  = Bin(00000000);
}

楼主:
运行后除了仿真口外,其余全输出高电平。是我对寄存器理解有误?

网友A:
寄存器没仔细看吧

楼主:
哦,我太大意了

网友B:
楼主自我解决能力很强啊

楼主:
哈哈,还是你提醒的到位

网友C:
楼主解决了吗?就是楼主认为的那样。

网友D:
没写对吧

网友E:
楼主的本意是什么呢

网友F:
寄存器看的不仔细

网友G:
配置寄存器出问题了

网友H:
我觉得楼主说的对

网友I:
分析的还是很到位的

网友J:
寄存器的哪部分有问题啊

网友K:
没配置对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