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应用]
如何将数据寄存器中的内容一位一位的传到一个I/O口

楼主(2022-07-05):
如何将数据寄存器中的内容一位一位的传到一个I/O口

楼主:
比如说把AC的值一位一位的送到PD.1应该如何实现?

网友A:
移位判断来输出不就行了

网友B:
难不成你有什么特殊要求?

网友B:
这个应该不难

楼主:
哦,明白了,没啥特殊要求

网友C:
移位操作即可,没有复杂的吧?

网友D:
keil有一个移位操作,楼主可以试验一下,很不错的。

网友E:
用位运算后赋值给IO啊!

网友F:
是指的按照bit吗

网友G:
io口是什么模式呢

网友H:
其实只要在接收的时候处理一下也可以

网友I:
进行移位操作就行了

网友J:
其实就是最基础的c语言操作了

网友K:
进行移位就可以了

网友L:
移位计算赋值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