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IC32/SAM]
单片机发出了DHCP发现数据包,路由器无响应

楼主(2022-07-05):
单片机发出了DHCP发现数据包,路由器无响应

楼主:
PIC32MZ用网口发出了DHCP  discover数据包,用抓包工具也抓到了完整的数据包,基本看不出啥错误,但是路由器按理说要返回一个DHCP  offer数据包

网友A:
但路由器实际无任何响应?

楼主:
嗯,抓包工具没探测到

网友B:
猜测还是PIC32MZ这边的代码问题

楼主:
嗯,但不知道怎么下手

楼主:
抓了一包PC机发出的discover数据包对比了下,基本上主要区别是PIC32MZ那边的数据包有两处应该有CRC校验和的

网友C:
对网络不熟悉,帮顶。

网友D:
实际的数据缓存?

楼主:
全为零,没有正确计算出CRC校验和

楼主:
但我配置MAC时是使能了CRC校验的,弄了很久了,CRC校验和死活不出来

网友E:
不用CRC校验试试看。

楼主:
试过不开CRC,结果是一样的

网友B:
先自己生成crc试下呢...

楼主:
我也是这样考虑的,看看手动计算下CRC

楼主:
但CRC还不会搞,所以三下两下的搞不起来

网友F:
找一个其他的板DHCP Client可以工作的板,连接PC后抓包对比。

网友A:
或者上网取搜索DHCP Client工作流程,有很多人会贴出工作流程和抓取到的数据包解析。

楼主:
对比看下就知道。

楼主:
代理商那里买了个PIC32MZ curiosity开发板,因为有网口的例程,所以想看看官方的代码是怎么做的,然后看能不能根据官方代码来修改自己的。上面主控是PIC32MZ2048EFM100,从PIC官网下载了10个演示例程,结果只有两个能一次编译成功,另外8个例程缺了很多H文件和C文件

网友G:
crc不会的话估计做以太网会很吃力...

网友F:
抓包吧,抓了包,拿数据去和标准crc生成的比对,比对出来的crc算法整合一下,能生成一样的crc就行了

网友H:
你说的问题有点像我多年前遇到的。你遇到了坑货路由,布丁是你去找找你协议栈里关于udp的配置,有一项叫做check sum,打开就好了。

网友I:
其它勒?还有什么现象描述一下。

网友J:
需要ip啥的匹配吗

网友K:
crc不是自动添加的吗

网友L:
可以使用什么工具进行抓包呢

网友M:
路由器都没过  如何抓包呢

网友N:
这种数据可以通过示波器观察吗

网友O:
难道是校验算法不同吗

网友P(2026-02-03):
单片机发 DHCP 发现包路由器无响应,先查硬件:确认网口 PHY 正常、网线通断、单片机与路由器同网段且无 IP 冲突,关闭单片机防火墙 / 过滤规则。再查软件:核对 DHCP 客户端配置,确保广播包发送、端口 67/68 未被占用,排查代码中数据包封装错误(如 MAC/IP 校验和、广播地址设置),可抓包验证发包是否正常。

网友Q:
在DHCP客户端工作流程中,设备发送发现消息,服务器响应提供IP配置,设备接收并设置参数。

网友R(2026-03-07):
可能是路由器没电或设置不正确,检查电源线和网络设置。

网友S:
选择另一块支持DHCP的板,连接PC并抓包,比较数据包差异找出问题。

网友T:
找到另一块支持DHCP功能的单片机板,连接到PC,使用抓包工具对比数据包,找出差异。

网友T:
可能是路由器未开启DHCP服务或网络配置错误。检查路由器设置和网络连接。

网友U:
可能问题在路由器或网络配置,检查设置和物理连接。

网友V:
单片机发送 DHCP 发现包但路由器无响应的核心原因:物理层(网线 / 无线连接异常、IP/MAC 地址冲突)、协议层(DHCP 请求包格式错误、未携带广播标识、端口 67/68 被屏蔽);或路由器 DHCP 池耗尽 / 未开启、单片机网络参数(子网掩码 / 网关)配置错误,也可能是数据包校验和异常导致路由器丢弃报文。
总结
核心排查方向为物理连接、协议包格式、路由器配置;
端口屏蔽、地址冲突、DHCP 池耗尽是高频诱因;
需先验证链路通断,再核对数据包格式与路由器参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