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没有检测到该设备

楼主(2022-07-05):
用STM32F429,使用它的USB-HS接口(内置PHY),进行CDC类的数据传输。编写程序、下载到电路板上,并连接PC后,PC机却没有检测到该设备

网友A:
DP引脚上没有配置DP的上拉电阻

楼主:
因为以前用F103进行USB通信时,需要用硬件连接上拉电阻

网友B:
据说在F4上,可以用软件实现上拉电阻的配置。

楼主:
可是我在HAL库中没有找到相应的函数

网友C:
那你看手册上提到有上拉电阻没。

网友D:
带上拉输入_IPU——IO内部上拉电阻输入

网友E:
1.你是用标准库还是HAL?
2.stm32F4用HS的话需要外界PHY芯片,不接的话只能使用FS模式
3.要是没有其他问题,你初始化USB设备后,电脑就能检测到该设备。原理是USB的2根线有电平变化 ,PC就能检测USB插入

网友F:
看看这个IO带上拉吗,用cubeMX配置看看。

网友G:
需要进行供电吗

网友H:
型号确认没有问题吗

网友I:
换一个电脑接口试试看

网友J:
是不是模式用错了啊

网友K:
初始状态下能检测到芯片吗

网友L:
是不是哪里虚焊了什么的

网友M(2023-02-23):
做虚拟串口可以,但是要用FS工作模式

网友N(2024-07-06):
通孔(THT)和表面贴装(SMT)

网友O:
首先是进行按比例和具体的施胶量进行混合操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