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合泰USB 转串口芯片不显示COM口 HT42B564

楼主(2022-07-06):
合泰 HT42B564 插上笔记本,不显示COM 口 号 有遇到过吗?

楼主:
这是我设计的硬件原理图,头大?

网友A:
不显示串口号说明都没有识别到!驱动安装对没。

网友B:
usb设备显示么.有叹号么

网友C:
怎么大家都在说驱动没装对?我看了下,这款芯片不是免驱的嘛。

网友D:
对啊,是不是看串了

网友E:
看看设备管理器里面是否有串口呢

网友F:
识别不了,有可能是硬件问题

网友G:
usb设备显示?

网友E:
这个板子原理图呢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这是我设计的硬件原理图,头大?

量一下,USB接头插入後,第3脚的 V33O 有没有3.3V输出?  (或发你微信帐号到我邮箱)

网友H:
HT42B564-x 是 HID 转UART的装置,因为是HID类别装置,所以不会出现 COM
(需搭配上位机,下载网址 https://www.holtek.com.cn/web/guest/productdetail/-/vg/42B564-x , 最下方)

HT42B534-x 是 CDC 转UART的装置,CDC类别才会在连接埠出现 COM 口

HT42B564 及 HT42B534 都是软件固化的芯片,协议是标准USB类别装置 (HID或CDC),Windows有内建驱动,不需额外安装驱动。
下图说明 HT42B564 及 HT42B534 出现在设备管理员的差异:

HT桥接芯片命名规则,及选型表,如下:

网友F(2022-08-16):
使用的是什么芯片呢

网友I:
这个是硬件的问题

网友J:
这个有什么问题

楼主:
已解决,这款就是不显示COM口,更换同系列其他芯片即可

网友K:
是不是缺少驱动

网友L:
硬件问题吧

网友M:
看不出是硬件的还是驱动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