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keil编译的error: declaration

楼主(2022-07-06):
keil编译的error: declaration may not appear after executable statement in block

C99标准就已经改变了,无论定义在之前还是之后都是可以的。所以解决方法有两个:

一、定义放在函数的开头

二、修改编译为c99(下面keil5为例子)

先点击魔术棒,再点c/c++,打钩上C99 mode 即可。如图所示

网友A:
顶上去,好内容

网友B(2022-08-19):
写代码的格式不一样。

网友C:
变量放在最前面。

网友D:
选择c99的方式。

网友E:
有个方式可以在宣告前后加入 { } 来形成 block就能避免这个编译错误,此时宣告的变量只有在  {..} 内能存取。
这样也能有模块化的校果,有点  code snippet 的味道

PS: 楼主下次也用 HT32 来截图说明,我们更感激唷! 原帖的图是 STM32..... XD

下面是一个例子
void ADC_Configuration(void)
{
  /* Configure AFIO mode as ADC and VREF funct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AFIO_GPxConfig(HTCFG_VR_GPIO_ID, HTCFG_VR_AFIO_PIN, AFIO_FUN_ADC0);

  { /* Enable peripheral cloc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CKCU_PeripClockConfig_TypeDef CKCUClock = {{ 0 }};
    CKCUClock.Bit.AFIO = 1;
    CKCUClock.Bit.ADC0 = 1;
    CKCU_PeripClockConfig(CKCUClock, ENABLE);
  }

    .......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有个方式可以在宣告前后加入 { } 来形成 block,就能避免这个编译错误,此时宣告的变量只有在  {..} 内能存 ...

好的,分享一些自己的心得与体会。
正在学习ht3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