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
基于RT-thread的AT32F407的SPI3操作ADS8028

楼主(2022-07-06):
一、注意事项

标题特别注明了是SPI3,因为AT32F的SPI的这个通道比较特殊,用的时候遇到了些麻烦,所以特别的标注出来。

在调试的过程中,片选信号死活不起作用,记得前段时间用STM32F107的时候,倒是没出现这种情况,后来查看技术手册的的复用功能章节查看到如下信息:

所以,需要设置重映射。

gpio_pin_remap_config(SWJTAG_GMUX_010, TRUE);
二、ADS8028介绍

ADS8028的读写还是比较简单的,控制寄存器的WRITE置1,然后选择需要设置的通道即可。

一次片选信号,读写2个字节16bit,如下图所示:

三、读写代码如下

#include <stdint.h>
#include <string.h>
#include <rtdevice.h>
#include <drv_gpio.h>
#include <drv_spi.h>

#define AIN_NUM 8   //8路模拟量输入

#define DBG_ENABLE
#define DBG_COLOR
#define DBG_SECTION_NAME    "ads"
#define DBG_LEVEL           DBG_LOG
#include <rtdbg.h>

#ifndef RT_ADS_DEFAULT_SPI_CFG

#ifndef RT_ADS_SPI_MAX_HZ
#define RT_ADS_SPI_MAX_HZ 20*1000*1000
#endif

#define RT_ADS_DEFAULT_SPI_CFG                     \
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    .mode = RT_SPI_MODE_2| RT_SPI_MSB |RT_SPI_MASTER,  \
    .data_width = 16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    .max_hz = RT_ADS_SPI_MAX_HZ,                \
}
#endif

#define ADS_BUSY_PIN    GET_PIN(B, 11)
#define ADS_RST_PIN                GET_PIN(B, 10)
#define ADS_RST_HIGH()    rt_pin_write(ADS_RST_PIN, PIN_HIGH)
#define ADS_RST_LOW()     rt_pin_write(ADS_RST_PIN, PIN_LOW)
#define ADS_BUSY_HIGH()    rt_pin_write(ADS_BUSY_PIN, PIN_HIGH)
#define ADS_BUSY_LOW()     rt_pin_write(ADS_BUSY_PIN, PIN_LOW)

#define BUS_NAME        "spi3"
#define CS_GPIO_X       GPIOA
#define CS_GPIO_PIN     GPIO_PINS_15
#define SPI_DEVICE_NAME "ads"

static struct rt_spi_device        *spi_dev_ads8028;

static int rt_hw_ads8028_config(void)
{
    LOG_D("start rt_hw_ads8028_config");

    rt_err_t res = RT_EOK;
    res = rt_hw_spi_device_attach(BUS_NAME, SPI_DEVICE_NAME, CS_GPIO_X, CS_GPIO_PIN);
    if (res != RT_EOK)
    {
        LOG_E("Failed to attach device %s\n",SPI_DEVICE_NAME);
        return res;
    }

    spi_dev_ads8028 = (struct rt_spi_device * )rt_device_find(SPI_DEVICE_NAME);
    if (!spi_dev_ads8028)
    {
        LOG_E("spi find run failed! cant't find %s device!\n", SPI_DEVICE_NAME);
        return RT_ERROR;
    }

    /* config spi */
    struct rt_spi_configuration cfg = RT_ADS_DEFAULT_SPI_CFG;
    rt_spi_configure(spi_dev_ads8028, &cfg);
    return RT_EOK;
}

int rt_hw_ads_init(void)
{
    rt_hw_ads8028_config();

    rt_pin_mode(ADS_RST_PIN, PIN_MODE_OUTPUT);
        ADS_RST_HIGH();

    LOG_D("rt_hw_ads_init ok");
    return RT_EOK;
}
//INIT_DEVICE_EXPORT(rt_hw_ads_init);

void spi_delay( void )
{
   rt_hw_us_delay(10);
}

static uint8_t ADS_SendCmd(uint16_t tx, uint8_t len) {

    if (rt_spi_send(spi_dev_ads8028,&tx, len) == 0)
    {
        LOG_E("EEPROM_WriteEnable error\r\n");
        return RT_ERROR;
    }
    return RT_EOK;
}

static uint8_t ADS_RecvData(uint16_t *data, uint8_t len) {

    uint8_t rx_data[2];
    memset(rx_data,0,sizeof(rx_data));

    if (rt_spi_recv(spi_dev_ads8028, rx_data, len) == 0)
    {
        LOG_E("EEPROM_WriteEnable error\r\n");
        return RT_ERROR;
    }

//    LOG_D("rx_data:%02x%02x",rx_data[1],rx_data[0]);
    if( data ){
                *data = (rx_data[1]<<8)|rx_data[0];
        }
    return RT_EOK;
}

uint32_t ad_to_mv( uint16_t ad )
{
        uint32_t mv;
        mv = ad*2500/4095;
        return mv;
}

void ADS_Read_All(uint16_t *out )
{
    int data_width_len,i;
    uint16_t rx_data[8];
    memset(rx_data,0,sizeof(rx_data));

    data_width_len = 1;
    uint16_t cmd = (1<<15)|(0xff<<6);
    ADS_SendCmd(cmd,data_width_len);
    spi_delay();
    ADS_SendCmd(0,data_width_len);

        for( i=0; i<AIN_NUM; i++ ){
        spi_delay();
        ADS_RecvData(&rx_data,data_width_len);
        LOG_D("rx_data[%d]:%04x",i,rx_data);
                if( (rx_data>>12)!= i 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ut = 0; //error
            LOG_E("ERROR: rx_data[%d]",i);
                }else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ut = ad_to_mv( rx_data&0xfff 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}
}

网友A:
RT-thread性能还可以吗

网友B:
BSP的操作吗

网友C:
占用多大的内存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