侠哥们!请教啦!GD32F103VCT6能直接替代STM32F103VCT6吗?

楼主(2022-07-06):
侠哥们!请教啦!GD32F103VCT6能直接替代STM32F103VCT6吗?原有的板子用的是STM32F103VCT6,涨钱弄的心绞痛发作,所以想用GD32F103VCT6替代。用过去的板子换上了GD32F103VCT6,结果不太好用,存储的数据总丢。请教各位老师啦!到底能不能直接替代。多谢啦!

网友A(点评):
楼主,有试过中科芯的吗?CKS32F103VCT6,引脚兼容,软件也是兼容,有三个注意事项,如果没用到是完全不需要改动的。可以联系我叶工19866620108

网友B:
管脚定义是一样的,可以替换,要修改个别参数,GD区有替换帖子,我用的是VBT6,也想替换,但有些问题一直找不到原因,不敢替换。

网友C:
建议用GD32F303替代

网友D:
脚位兼容,程序肯定要有些改动啊,AT32F403AVCT7有参考移植手册改动少些

网友E:
引脚PIN TO PIN,但是还是有差异;我替换的VET6,大部分功能没问题,有些功能时不时有问题,原因不好找;如果想用的放心,还是重新整一遍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