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修复芯片断腿的经验与教训

楼主(2022-07-06):
#申请原创# @21小跑堂
最近在玩LM1875功放,这个芯片是TO-220-5封装,腿都比较脆弱的,结果我一不小心将其中一个的腿给搞折了。
于是我就想着修复这条断腿,买了三角锉刀。

如上图所示,这个锉刀是便宜好用啊, 摩擦了几下都下去好一层封装外壳,由于是第一次操作,不知道管脚的最深处在什么位置,就是一顿摩擦,等摩擦到看到内部断腿时候,才注意到,除了断腿外,还有几根隐约可见的细铜丝被搞断了。我觉得应该是完犊子了,彻底牺牲了。

下图为TO-22--5封装尺寸

经过我手工测量这个芯片宽度为10mm,跟上图基本一致,而管脚内部可摩擦位置大概为2.5mm,建议以2mm控制为宜。切莫深入到3mm,这样就会剐蹭到芯片内的其他铜丝了,打磨切削深度为1.5mm。
如果谁手里有这种断腿的芯片,修复断腿时候要注意了,切勿瘸子搞成死尸

楼主:
接下来就是通过打磨出来的焊点,焊接一根导线测试了,不过看到里面有铜丝给搞断头了,应该是没戏了。。。

网友A:
不如网上购买性价比高。

我是纯粹练习修复技能,结果翻车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如网上购买性价比高。

这应该是国产的,我那个是TI原装。不过我买钢锉的钱能买好几个国产的了。

网友B:
以前也曾多次修复断脚器件。其实不必大动干戈,只需在断桩处稍作打磨,待断桩露出亮铜色即应住手。断桩截面预搪锡处理,然后再銲上导线即圆满完成“断肢再植”了。伤处附近最好能堆上少许环氧树脂,以利封隔助固。小修小补,举手之劳。

网友C:
功放做好后能开源不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功放做好后能开源不

可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