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W32F030系列] 【CW32F030CxTx StartKit测评】2 串口下载和打印

楼主(2022-07-06):
  由于该开发板子没有带调试器,所以没有的话也可以利用板子自带的串口下载,具体方式步骤如下:
1:需要四根跳线,板子的CN9的PCRX,PCTX,VDDU分别接PA14,PA13,VDD,BOOT0接VDD,如图:
2:打开这个例子 E:\固件库\cw32f030-stdperiph-lib\Examples\UART\UART_Printf,编译一下;
3:打开CW Programmer V1.53这个软件,下载编译的hex文件;
4:把CN9的PCRX,PCTX接到PA8,PA9,BOOT0和VDD断开,打开串口调试助手,波特率为9600,复位MCU,就可以开到打印信息了

没有调试器的话也是可以利用起来的,只是不能打断点和跟踪。

网友A(2022-10-10):
串口下载的原理是什么?

网友B:
这个使用什么下载软件呢

网友A:
如何自动调整波特率呢?

网友C:
CW32F030CxTx 支持多大的波特率呢?

楼主:
目前是9600下载

楼主:
串口下载是原厂有固化一个BOOT在芯片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