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HC32L110定时器及PWM计算方式

楼主(2022-07-06):
请问一下,HC32L110高级定时器,定时的时间该怎么计算,我现在设置24MHz RCH,
stcAdtBaseCntCfg.enCntClkDiv = AdtClkPClk0Div256;
u16TimePeriod = 0x5FFF;
u16TimeCompareA = 0;  这样定时差不多是500ms。

用另外一个定时器输出PWM 设置的参数是
stcAdtBaseCntCfg.enCntMode = AdtSawtoothMode;
stcAdtBaseCntCfg.enCntDir = AdtCntUp;
stcAdtBaseCntCfg.enCntClkDiv = AdtClkPClk0Div2;
u16PwmPeriod = 0x6000;
u16PwmCompare = 0x2000;
输出的是1KHz的PWM

这个时间跟频率具体是怎么计算,有像STM32那样的计算公式吗,我对照了一下 没太弄懂,有没有懂的人帮忙解答一下,谢谢!

楼主:
没人知道吗。。

网友A:
时间和频率是反比的。

网友B:
这个看手册了。

网友C:
是pwm模块还是定时器实现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是pwm模块还是定时器实现的?

高级定时器实现的,没有用PCA,不知道这个计数对应的计算方法,手册也没看到有写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看手册了。

手册好像并没看到计算公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时间和频率是反比的。

嗯..这个我知道 那时间怎么算的呢

网友D:
如果不分频,那么ADT的clk就是PCLK,比如默认HCLK和PCLK都是4M,要是ADT没有设置分频,那么ADT就是4M。
ADT的计数CNT是从0计数到周期寄存器值PERAR,再从0开始计数,所以PERAR的值就是周期(如果是锯齿波模式),
比如PERAR的值是4000,时钟clk是4M,那么周期就是1ms,频率1K,
如果是三角波模式,上述PERAR4000,周期就是2ms,频率500Hz

PERAR可以设置缓存传送,这个可以看看手册的描述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如果不分频,那么ADT的clk就是PCLK,比如默认HCLK和PCLK都是4M,要是ADT没有设置分频,那么ADT就是4M。
ADT ...

明白了 谢谢!

网友E:
建议你看看手册说明吧

网友F:
手册上有说明把,有空可以好好看看

网友G:
还有分频倍频的设置呢

网友H:
那得看时钟如何配置

网友I:
两个定时器的时钟源是一样的吗

网友J:
时钟源是多大的呢

网友K:
虽然公式好算 但是对寄存器也得非常了解才行啊

网友L:
多更改一下参数对比计算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