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发工具] 【AT-START-F425测评】+USB CDC 代码做的很不错

楼主(2022-07-06):
今天有空,测试了下F425的USB CDC,这个功能还是很有用的。我就喜欢用,能节省一个串口电路,而且速度几乎能达到低速USB的12M。
USB各种相关协议对于初学者或者不深入了解的人来说,还是挺复杂的。但是各大厂家几乎推出的例子都涵盖USB的各种应用例子。
雅特力的也不例外。我们只要在例子上,找到收发函数,再上面修改一下,即可应用。第一,设备描述符。我们可以更改成自己想要的名字,而不必每次都是官方的名称。
第二,USB发送接收函数:
官方的例子,是在主函数循环里面,一直接收,但接收到数据后,直接把之前接收的发送回去。
我测试了下,这个例子确实很流畅。稍微修改就能作为一个应答机构,可以用在项目上。
最早我用沁恒的CH375,就是采用读取中断标志,然后接收数据,然后判断标志,然后执行动作。
这里也一样:
  while(1)
  {
    /* get usb vcp receive data */
    data_len = usb_vcp_get_rxdata(&otg_core_struct.dev, usb_buffer);

    if(data_len > 0 || send_zero_packet == 1)
    {

      /* bulk transfer is complete when the endpoint does one of the following
         1 has transferred exactly the amount of data expected
         2 transfers a packet with a payload size less than wMaxPacketSize or transfers a zero-length packet
      */
      if(data_len > 0)
        send_zero_packet = 1;

      if(data_len == 0)
        send_zero_packet = 0;

//      timeout = 5000000;
//      do
//      {
//        /* send data to host */
//        if(usb_vcp_send_data(&otg_core_struct.dev, usb_buffer, data_len) == SUCCESS)
//        {
//          break;
//        }
//      }while(timeout --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usb_buffer[0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'1'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t32_led_on(LED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b_vcp_send_data(&otg_core_struct.dev,(uint8_t*) "LED2 is on!\r\n", strlen("LED2 is on!\r\n"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'2'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t32_led_off(LED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b_vcp_send_data(&otg_core_struct.dev,(uint8_t*) "LED2 is off!\r\n", strlen("LED2 is off!\r\n"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}
  }
编译后,下载,在串口助手里面发送‘1’或者‘2’,来开启关闭LED2。
串口输出正常,板子LED2也熄灭正常。
这片文章,只是简单的测试一下AF32F425的USB CDC 功能,并未去详细的查看USB内部协议的具体实现。
总体,感觉还是很不错!

网友A:
程序占用的内存大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程序占用的内存大吗

不大

网友B:
有驱动程序吗

网友C:
支持多大的波特率呢?

网友D:
usb设备可以。

网友E:
这个节省了一个串口。

网友F:
虚拟串口了吗

网友G:
上电以后识别不到数据呢

网友H:
这个比用串口强多了。

网友I:
做一个设备怎么样

网友J:
usb开发简单了。

网友K:
如何判断是否收到数据呢

网友L:
可以下载程序吗

网友M:
虚拟串口的demo BSP内也有

网友N:
有没有HID和CDC复合设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