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
求指教,请问NUC220VE3AN如何修改,使它可以做到USB HOST的功能。

楼主(2022-07-06):
現時我使用NUC220VE3AN並想儲存它的AD數據在USB随身碟,使我可以在其他電腦可以看到它離線的數據並進行分析,但我不知道如何修改,使它可以做到USB HOST的功能。請各位多多指教。

网友A(点评):
为啥是繁体字,楼主那个地方的人呀?

网友B:
NUC220VE3AN不支持usb host功能,只能作usb devices,
m487及m451才有usb host full speed的功能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NUC220VE3AN不支持usb host功能,只能作usb devices,
m487及m451才有usb host full speed的功能 ...

明白, 謝謝指教。因為M487太高規格,很多功能我用不到,所以我看了M482 USB FS OTG 系列芯片。我想把NUC220的資料傳給M482,然後M482在USB隨身碟生成TXT或CSV檔案,再把資料儲存在USB隨身碟生成的檔案內,不知道是否可行? 如果可行我應該選擇M482LE8AE 還是 M482LIDAE ? 因為我走運地有LQFP 48的後備位置所以選了這兩款。 請多多指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