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
稳压管稳压是固定的么?

楼主(2022-07-06):
为了保护io管脚,
增加了稳压管
3.3V稳压,实测时,随着电压的4V-10V升高,稳压电压从2.8V-4V变化

这种现象正常么?

网友A:
貌似都这样,可以细读手册

楼主:
嗯,实测的时候,发现的
看来不能认为稳压多少就是多少啊

网友B:
稳压值应该是一个范围

网友C:
在io引脚的容忍范围内就行

网友D:
为什么会不停的变化呢

网友E:
是的一般都是固定的电压值

网友F:
这个范围还可以接收

网友G:
只要不超过本身的参数范围就是正常的

网友H:
如果是保护,可以加TVS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