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
新唐的音频类芯片有人用过没,效果如何

楼主:
KM103S Audio 系列

KM103S Audio 系统是应对多通道映像信号处理的统合 LSI。

特点

通过丰富的输入输出接口(模拟,数位)以及取样率转换器 (ASRC) 支持多种频道。
复数 DSP 核心实现更丰富的音讯处理,可以搭载原创功能。
内建 CPU 以及各种外围设备(GPIO/ 通用型之輸入輸出, SPI/ 串行外设接口, I²C/ IC 间音频, UART/ 通用非同步收发传输器),可操控周边系统的控制或作为辅助处理器使用。

官网看到这个系列,不知道好上手不,是怎么用,这种芯片。

楼主(2022-07-06):
兄弟们这个不是功放芯片吧,是DSP吧?

网友A:
新唐的芯片,质量还是不错的

网友B:
没有用过,不过还好吧,比较经典的。

网友C:
新唐的质量还可以吧

网友D:
确实没有用过 音频芯片

网友E:
可以试试 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芯片都可以解决的

网友F:
功放芯片和音频芯片需要匹配使用吗

网友G:
音频类的芯片多吗

网友H:
新唐的音频芯片经典吗

网友I:
因该没问题 毕竟是擅长做这个的

网友J:
新唐的音频codec用过, 像88xx, 低噪有点大, 信噪比普遍不高. 其它还凑合.

网友K(2022-11-10):
楼主,你好。KM103S是一颗多核DSP + MCU , 带多路数字,模拟输入输出的单晶片,提供常用的EQ ,DRC等算**能,适用于需要多路输入输出,混音等应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