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方案]
pwm参数调整

楼主(2022-07-06):
占空比和频率,能否同时调整

网友A:
同一定时器,频率不能调整,占空比可以

网友B:
同频率下,一般可调占空比

网友C:
当然可以同时调整了

网友D:
当然可以同时进行调整了

网友E:
还有哪些参数可以调整啊

网友F:
那更改设置后什么时候才会生效呢

网友G:
对于更改的位置有说法吗

网友H:
二者均可进行调整